链板线的定位精度

楼主(2016-04-01):
伺服电机驱动链板线,定位精度最高能到多少

网友A:
如果不加额外定位的话,这个几乎无精度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加额外定位的话,这个几乎无精度可言

那只能用同步带了,请问在同步带上表面固定过零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用同步带了,请问在同步带上表面固定过零件吗

有可以固定零件的同步带,正负0.2mm。
看你的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得做定位

网友:
板链线实现高精度的成本主要是电机和分度器上
估计你的老板和客户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