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质摩擦力小

楼主(2016-04-01):
哪位前辈知道聚氨酯和什么材质摩擦力小?要金属的

网友A:
翻机械设计手册,找滑动轴承的章节,有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可以金属表面做镀铬或镀镍处理,前者便宜一些,效果不错!材质很难达到。

网友:
球墨铸铁吧

网友B:
含油铸铁,或者铜导板试下

网友C:
不要只依照摩擦系数小找材料,表面粗糙度小也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只依照摩擦系数小找材料,表面粗糙度小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已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机械设计手册,找滑动轴承的章节,有你想要的答案

谢了,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含油铸铁,或者铜导板试下

含油铸铁有板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含油铸铁有板材吗?

块状,米思米有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