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指教。。。

楼主(2016-04-01):
请问各位大神,怎样在CATIA中装配弹簧,就是随着装配需要可以任意伸缩的那种,难道需要赋予它什么属性吗,求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论文查重很重要

网友A:
如果你用CATIA的话,建议你学学参数化设计,通过参数修改弹簧的伸缩;
你可以用SW配置(configuration)工程来定义弹簧不同状态

网友:
实体建模,都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CATIA的话,建议你学学参数化设计,通过参数修改弹簧的伸缩;
你可以用SW配置(configuration)工 ...

知道了,谢谢哥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CATIA的话,建议你学学参数化设计,通过参数修改弹簧的伸缩;
你可以用SW配置(configuration) ...

哦,是这样,我试试,谢谢,
但是参数就是按自己所需要的进行设计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我试试,谢谢,
但是参数就是按自己所需要的进行设计呗。

加油,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共勉

哈哈,好的 so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