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孔什么时候用?

楼主(2016-04-01):
假设板子的厚度足够,设计的时候螺钉孔可以都设计成沉头的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般都设计成沉头的了

网友:
沉孔好看一点,但是因为挖沉孔考虑是否会影响板子的强度呢

网友:
好想还有横向受力可以有,手册有。我记不清了

网友:
避免螺钉的突起干涉,保证安装平面的平整.

网友:
对,一般是有特殊要求,比如说上表面要求是平面,螺栓不能漏出来,或者是在装配过程中,螺栓的距离比较近,做成沉头可以躲避干涉,这时候才打沉头孔,要知道打沉头孔是会影响强度的,所以不是特殊情况,不建议打沉头

网友:
尽量不要用。

网友A:
沉头有圆柱及90度圆锥的,90度圆锥沉头由于安装螺钉的需要,是必须的,其它一般不要,毕竟要浪费工时加工。

网友:
一般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头有圆柱及90度圆锥的,90度圆锥沉头由于安装螺钉的需要,是必须的,其它一般不要,毕竟要浪费工时加工。

谢谢!

网友B:
沉孔与锪孔用途差别?

网友:
沉头好看点 但影响强度

网友:
我们做的自动化设备大多都把螺钉头沉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沉孔与锪孔用途差别?

我理解是一个意思。要么是一个平底,一个是锥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沉孔与锪孔用途差别?

目的不一样,沉孔是要把螺栓头埋进去,锪孔一般是针对螺栓安装表面不平(斜面或曲面)的时候,用锪平钻头沿孔方向锪出一个平面,使接触面增大,这样受力好,锪孔只需要把安装面锪平就行,不需要把螺栓头完全沉进去

网友:
非常感谢哈

网友:
圆锥沉孔一般是避免螺栓安装后凸起的,如无必要不要做成沉孔,费工时,影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