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磁开接线问题

楼主(2016-04-01):
公司现在买的SMC的气缸和磁开。
磁开的线都很短,需要接线。
问题来了,我们想把线接长,接头部分怎么处理。

求助!

网友A:
热缩管套上直接拧上,打火机缩上就行了.......

楼主:
两根线不好看。 想着怎么才能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套上直接拧上,打火机缩上就行了.......

两线的磁开,热缩管有两个 鼓鼓  不怎么好看。

网友(点评):
热缩管 还好 ,要是电工胶带会鼓鼓的.......

网友(点评):
线多做一个中继盒...JB。。。。

网友(点评):
线焊好点哪有那么明显的鼓包

网友B:
买信号线配  针型端子2PIN或者小型航空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信号线配  针型端子2PIN或者小型航空接头

谢谢回复,小型航空接头 我去看了下,便宜的 一个五六块 。

不怎么划算

谢谢,另外想问下 接线端子  是不是可以和PLC 接线的时候用  ?

头上的针尖  用PLC上的螺钉固定 会不会固定不好?是不是可以用螺钉压扁?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线的磁开,热缩管有两个 鼓鼓  不怎么好看。

有接线中继盒  但是 线还是短  没办法再加中继盒了   SMC的 线 也就30厘米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接线中继盒  但是 线还是短  没办法再加中继盒了   SMC的 线 也就30厘米长

有2米线的,选型的时候选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2米线的,选型的时候选长的

供应商说 选线长的加钱 当时没想到这问题,嗯 下次选线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信号线配  针型端子2PIN或者小型航空接头

请问 那个  接线的端子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