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高手请进

楼主(2016-04-01):
    如附件所示一款产品,数量只有1500件,材料为60号钢,公差要求并不严,未注公差按GB/T1804-M级,未注形位公差按GB/T1804-K级。
    如果用数控车开粗--CNC加工中心锣外形及内孔锣到位,这种工艺来做的话,成本比较高。
    求助工艺高手,有没有可行性强(容易找到外发厂家)成本低的工艺方法,虚心求教!

楼主:
60号钢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外型尺寸或者相近的型材

网友:
如果量大定型材

网友:
找多台线切割加工吧,分几家。

网友:
这么厚,线割合理

网友:
线割可以

网友:
50*65锯开,铣床/刨床加工到62,铣四角,再加工12*6台阶,线割孔。如果全部线割加工,加工费是75+-

网友A:
M级别公差我是经常写的,也就是几乎没要求,不写图纸不规范,如果画图人心态和我类似,是不是可以试试失蜡铸造,公差模糊记得大致是铸造精度4级还是5级,你把对应数字查出来,问采购商可不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级别公差我是经常写的,也就是几乎没要求,不写图纸不规范,如果画图人心态和我类似,是不是可以试试失蜡铸 ...

对的,呵,不写不规范,公差是比较松的。
只是铸造的强度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吧,既然是用60号钢,应该是对强度有些要求的场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呵,不写不规范,公差是比较松的。
只是铸造的强度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吧,既然是用60号钢,应该是对 ...

60号铸钢是有的,如果你商量用60号合金铸钢代替,和采购商商量下问题大不大

网友:
线切割,
拉型材
冷挤压成形
精密铸造
你想外发可以找我做! QQ:94467447

网友:
图形宽度是不是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