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倒角问题!!!

楼主(2016-04-01):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一些非重要的件,没有特殊用途和要求,功能就是防止划伤。是不是都应该倒45度角而不倒圆角?
2)还有我特别想知道钣金件倒45度角和倒圆角都是怎么加工的?
3)比如倒45度角和倒圆角就加工成本上来说各是多少?单个倒角可能不多,但是批量累计也是不少的我觉得?
4)从加工难以度来说,比如倒45度角和倒圆角加工时间上大概会相差多少?
  虽然是个小问题,但我觉得现在很多设计都会忽略这个东西,小批量不明显,但大批量积少成多也是很多的吧,希望各位钣金大神帮小弟具体说一下上面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现在钣金厂基本都用激光切板,加工45度角和圆角没什么区别,我们一般都倒圆角。

网友:
钣金这玩意,感觉小厂都没啥技术含量的,精度什么的完全不考虑。

网友(点评):
我之前做激光割,说好是±0.1的公差,结果搞出来是±0.5的公差,我问人家怎么回事,人家说机台就是这样,按照你的要求做不出来!我晕,接单的时候干嘛去了嘛,净忽悠

网友:
如果是用模具冲裁掉的,显然用倒直角比倒圆角好做冲头。

网友A:
现在很多厂有激光,基本都圆角。以前用冲床圆角都是冲个轮廓再去打磨

网友:
我在的小厂子,一些工人会碰到的钣金件,怕刮伤手,画图的时候全部画小圆角,外发让激光割出来,然后手磨机磨一下,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厂有激光,基本都圆角。以前用冲床圆角都是冲个轮廓再去打磨

机器是一回事,我没在钣金厂现场看过加工过程,那也就是激光切割机钣金倒角和倒圆角价格和工时都一样?

网友(2016-08-12):
圆角是肯定的

网友:
激光割无所谓什么角。现在激光割都是渣渣加工费了。太低了。没法做了。

网友:
现在都是激光切割的,圆角和倒角没啥区别,机加工件爱加工倒角
钣金件很容易划伤手,所以一定要去毛刺,锐棱倒钝

网友(2017-08-08):
钣金去毛刺倒角设备180-360-28123

网友(2018-03-09):
        同问啊。各位大大。小白一个。做的钣金件面板上开了三排孔。为了让电子器件的灯透出来。这样的钣金件上的孔背面需要倒角么?为什么需要呢?

网友:
钣金件什么材质呢?如果不锈钢孔背面倒角主要还是为了去毛刺面,防止刮伤元件。不锈钢切割后毛刺比较硬难去除干净,过线什么的是必须要去除干净的或者安装护线套什么的。仅仅是个人看法。

网友(2018-06-27):
我们小厂,一样的。。。

网友(2018-08-31):
激光割无所谓什么角。按图可以加工

网友(2019-03-08):
我们就叠在一起,打磨机一起磨,然后修一下披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