筋特征多一个,为什么

楼主(2016-04-01):
补充内容 (2016-4-2 23:08):
图片在9楼

楼主:
草图尺寸6.5,就一段,为什么特征后,多出一段???

楼主:
最左边8.7的水平线,为什么多出来一段?

网友:
拜托,草图方向调整为与特征方向一致不可以吗,难道你还要让我们猜猜猜

楼主:
批评的好。第一张是旋转后的背面图,那横线筋多出一段,多出长度9.2。在忙、等等上图、唉,不会是软件bug吧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么玩筋特征,我试一试

楼主:
筋特征后,翻转如下

楼主:
求高人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