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砂镀层切削力计算

楼主(2016-04-02):
各位大神,小弟正在设计一款切割设备(如附图),使用带有金刚砂的钢带装与带轮上进行拉削切割,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切割力是怎么计算的,工件是100mm的立方体(45钢),我用剪力*面积计算下来非常大,另外张紧力如何确定,还请指点一二,谢谢!

结构示意

结构示意

楼主:
咳,看来这个问题比较偏,都没人理会!

网友A:
这个磨削力,按摩擦力考虑如何,和动摩擦的情况比较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磨削力,按摩擦力考虑如何,和动摩擦的情况比较相似。

大侠能否详解

网友:
磨削是微刃切削,不是说整个面同时在切削,所以你要是用整个面积乘以钢材的抗剪强度的话,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力。磨削时每一个瞬间都只有一小部分的面积在切削钢件,所以实际的磨削力会小很多。

网友:
这个磨削运动,可以看做砂带和工件的相对运动,把磨削力,看作是摩擦力,那这个力就和压力和动摩擦系数有关。但这个动摩擦系数,你可以自己做过实验近似测一下。

网友A:
另外你的涨紧力可以参考砂带可以承受的最大拉力,除以一个安全系数。还有你的磨削处的砂带后背如果不加平板支撑的话,你磨削出来的工件可能会出来一个弧面,而不是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涨紧力可以参考砂带可以承受的最大拉力,除以一个安全系数。还有你的磨削处的砂带后背如果不加平板 ...

大侠,我准备在后面用轴承做平板支撑,另外砂带与钢带的性质不同,参考砂带的张紧力是不是小了,我们这边有个老人说张紧力需要80kg,我觉得没有这么大吧,不知道大侠怎么看

网友:
这个涨紧力我没数据,毕竟我不做这个的。如果你有实物的话是可以慢慢调试的,逐步加载。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还没有实物,需要设计完之后再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