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磁驱动的阀门执行机构

楼主(2016-04-02):
不是电磁阀,我的阀门是用来流通污水的,要求阀门开启时间快,最好在1s,不能用气动的,因为没有气源。电动的都是电机,时间没有那么快。有没有像电磁阀那种,开启时间快的电动机构呢。。。

网友:
管径呢还是匝道口的形状和尺寸呢?污水的种类呢?

网友:
电缸可以吧

网友:
电磁阀为什么不行啊!加个电磁机构就行啊

网友:
电机出来加个速比是增速的是否可以呢

网友:
要看多大口径,小口径的流体阀是有的,有多大压力啊?

网友:
去找个卖洗衣机配件的

网友(2017-01-13):
那要看你阀门开关扭矩多大了,快开快关扭矩大的阀门一般都是气动!

网友(2018-04-26):
液压也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