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圈加工工艺

楼主(2016-04-02):
哪位大侠赐教轴用、孔用挡圈的加工工艺过程

网友A:
当然是冷冲压工艺来加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冷冲压工艺来加工的了。

大侠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加工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加工工艺

很简单,复合模冲料、小于2mm的孔增加钻孔工序、然后热处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复合模冲料、小于2mm的孔增加钻孔工序、然后热处理就行了。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