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烘干机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6-04-02):
大神们,有谁知道滚筒烘干机是怎么加工的吗?大型设备,以直径3m,长度18m,厚度10mm为例,是否需要分段加工?如果分段加工连接处需要怎么保持强度

网友A:
你这是很小的设备了,不属于大型设备,

先滚圆,切了头尾,里面加撑子焊接,到工地以后,与‘轮带’焊在一起,

这些设备,你不用自己玩,有专业厂子,你提供钢板都可以,每吨加工费现在大概10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很小的设备了,不属于大型设备,

先滚圆,切了头尾,里面加撑子焊接,到工地以后,与‘轮带’焊在 ...

直径3000mm,长度18000mm,这个小?

网友(点评):
非常小的了,现在很少有这类小设备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现成卖的吧,要是你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不好整,要工装吧这个,我们自己厂做的小型的,只有1.6米的直径,烘干中药材的,都做的比较没卖相,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3000mm,长度18000mm,这个小?

还有就是我主要想了解具体需要用到什么设备,求大神告知

网友(点评):
卷板机,剪切机,焊接滚架,电焊机,切割设备

网友(点评):
郑州西区很多厂做这个,他们是用螺旋管,那里有配套厂家专门做螺旋管,3*18米是常见规格。

网友:
就用整板(宽度如1500mm或者2000mm)卷,不足的在切割后卷圆,拼接即可

网友:
经典工艺案例,有小作坊样子货,下料还行,焊接不过关;也有正规工艺产品,成本与前者有很大差别,起码焊接变位装置是必需的。

网友B:
郑州西区很多厂做这个,他们是用螺旋管,那里有配套厂家专门做螺旋管,3*18米是常见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郑州西区很多厂做这个,他们是用螺旋管,那里有配套厂家专门做螺旋管,3*18米是常见规格。

你好,那请问这种滚筒能用铸造的方法加工的吗?再用车床切削?

楼主:
你好,那请问这种滚筒能用铸造的方法加工的吗?再用车床切削?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滚筒一般都是用钢板卷成圆

网友(2016-11-07):
引用 网友B:
郑州西区很多厂做这个,他们是用螺旋管,那里有配套厂家专门做螺旋管,3*18米是常见规格。

你好,可以告知联系方式么,我想让他们代加工

网友(2016-12-20):
钢板滚圆

网友:
钢板滚圆,焊接成正圆,两头平整一下,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