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缸的设计图纸

楼主(2016-04-02):
请教:最近在做通用液压机的设计,但是还不知道活塞式液压缸的CAD图都画些什么,哪位大神有图能参考一下吗,十分感激。

网友:
建议百度一下哈

网友A:
这年头搞设计,不知道翻手册了吗?找到那本《液压工程手册》,够用n年的。

网友B:
缸体、活塞杆、活塞、活塞环、缸盖、进口接头、出口接头、支架、底座。液压油池、油管、各种控制阀、液压泵、控制电路,相关联的东西很多

网友C:
液压缸图纸上一般应表示有活塞杆,活塞,缸体以及密封件,安装端的关节轴承,大小腔的油口,平衡阀(按客户要求选装),还应表示清楚活塞杆的连接方式(螺纹式或者焊接式),标注时应标明杆径,缸体内径、外径,行程,安装距,油口尺寸,安装端耳朵的外径及厚度等,右上角应有参数表,注明杆径,缸体内径,行程和额定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搞设计,不知道翻手册了吗?找到那本《液压工程手册》,够用n年的。

不是专业做液压的,不知道用什么书,书上的图纸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缸图纸上一般应表示有活塞杆,活塞,缸体以及密封件,安装端的关节轴承,大小腔的油口,平衡阀(按客户 ...

谢谢,不过听上去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缸体、活塞杆、活塞、活塞环、缸盖、进口接头、出口接头、支架、底座。液压油池、油管、各种控制阀、液压泵 ...

虽然还是没弄清,不过还是谢谢帮助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做液压的,不知道用什么书,书上的图纸都看不清

本人的全部液压知识都是从那本手册里啃出来的,够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