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仪表数控铣床加工几个塑料小零件,有三维图纸

楼主(2016-04-02):
有能力接的麻烦留言,我自己改自己车子用,材料为120度高温不软化绝缘材料就可以,误差不超过半个毫米,http://c119.yunpan.360.cn/my/index/#%2F%E6%96%87%E6%A1%A3%2F

楼主:
上图纸,要具体三维的留言我发过去

网友:
太复杂了!这个就是有人做这个价格。。。。

网友A:
这个是用模具弄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模具弄出来的吧

是模具出来的,看到你的回复突然想到可以用模具,我是这么想的,这小东西可不可以先3D打印出来,一个50块,再做模具,浇铸,要是谁愿意这么搞,价格倒是不贵

网友(点评):
3D打印,单件的就好些,确定要开模的话可以按照这样,节省成本。如果不开模的话,建议还是用CNC加工,这样方便后续的加工中心报价

网友B:
单件150  拔模角度没用的尽量去掉 材料尼龙  半毫米就不叫公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件150  拔模角度没用的尽量去掉 材料尼龙  半毫米就不叫公差了

您这个价格比马云家尼龙玻璃纤维3d打印高了一点点,CNC加工吗?

网友:
3D打印应该可以搞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价格比马云家尼龙玻璃纤维3d打印高了一点点,CNC加工吗?

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