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

楼主(2016-04-02):
用一个40mm的小齿轮做主动轮带动两个80mm的大齿轮,3个齿轮中心水平,扭矩足够,这样做有问题吗?学了这么久,越学越倒退的感觉

网友:
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哈

网友:
你的负载、模数、都必须说清楚。

网友:
小齿轮带大齿轮当然可以了,要是大齿轮带小齿轮就要多算算了

网友:
传动比是减速的,所以输出端扭矩是放大的

首先说明你材质,硬齿面还是软齿面

然后你要确定齿轮厚度、齿形、模数及负载,在根据这些核算下齿面挤压强度及齿身扭转强度、刚度等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只是小齿轮的寿命要缩短吧,毕竟转一圈就磨损两遍。

同时和3个齿轮啮合也没问题的,比如行星减速机。

只要几何上没问题,受力上没问题,运动上没问题不就行了么。可能以前没见过这种,但是该这么做的时候也就得这么做,胆子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