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201焊接管切断刀用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6-04-02):
   各位行家老师好
              不锈钢201焊接管外径24,壁厚2.5 长度要求11+-0.1切断面光洁无毛刺,以前用YG8,yc40老蹦刀,产量上不去。各位老师能否给推荐一下用该什么刀具

补充内容 (2016-4-8 21:21):
采购刀具   不锈钢专用下料刀 201焊接管  用

网友A:
不锈钢用YW1.2好点

网友B:
兄弟你做戒指?看这数据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用YW1.2好点

用过.容易崩刀的。光磨刀了,不出量,全自动仪表车一天就2000件左右,要做到5000才有利润。

网友(点评):
切削液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做戒指?看这数据像

异形螺母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过.容易崩刀的。光磨刀了,不出量,全自动仪表车一天就2000件左右,要做到5000才有利润。

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