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心机价格和零件加工利润 请大侠帮忙让我了解下

楼主(2016-04-02):
我有个产品前后外圆同心度0.02中间是比两端大的外圆,所以不能上磨床只能上走心机,请有设备的人帮忙说下走心机价格
我需要精度能在5个μm  车铣复合,棒料直径最大20MM就够了 ,这样的设备一般在什么价格
顺便问下走心机1班(8小时)赚多少钱 毛利润   设备一般多久回本   谢谢各位帮小弟解答

网友:
走心机价格比较贵,我朋友买的花了二十多万,至于工价是跟据设备价格和零件要求来的,一般二十多万的机器,一台一天产值最起码要在800到1000这个样子,其它的问题不能解答,看个人经营了

网友A:
尺寸精度0.005的话,国产机不太稳定,日产机靠谱一点,配上送料机可以24小时干活。40W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尺寸精度0.005的话,国产机不太稳定,日产机靠谱一点,配上送料机可以24小时干活。40W左右吧。

日本机实际生产中也保证不了尺寸精度0.005。我目前用的西铁城A20,加工13.9的外径,公差+0.008/-0.007(共15个u),都要全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日本机实际生产中也保证不了尺寸精度0.005。我目前用的西铁城A20,加工13.9的外径,公差+0.008/-0.007(共 ...

我朋友的公司用的津上,听他讲还可以,另外我们在用的4W左右的数控仪表车床在热稳定以后正负0.003毫无压力。

网友(点评):
仪表车床±0.003,这个就有点高了,可以的话留个方式,说不定哪天就能合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的公司用的津上,听他讲还可以,另外我们在用的4W左右的数控仪表车床在热稳定以后正负0.003毫无压力 ...

我也想要这样的机床古,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要这样的机床古,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可以私聊,就不给别人打广告了

网友:
4W左右的数控仪表车床在热稳定以后正负0.003毫无压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