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薄壁铝合金管两端如何密封,需要承受10公斤压力(1.5公斤压强)

楼主(2016-04-03):
请问薄壁铝合金管两端如何密封,最大需要承受10公斤压力(1.5公斤压强)
薄铝管壁厚0.8~1mm厚,内径30mm,做油缸使用,里面有一活塞,逼迫油射出来。
我设想是薄铝管外侧车螺纹,密封盖车内螺纹,然后上环氧胶密封加固。
我的问题是
1、这么薄的铝管(普通6061或者6063),能否车到螺纹,密封盖能否上紧?
2、用什么环氧胶比较好,兼顾到成本和效果
3、这个东西越轻越好,在能保证强度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减轻重量?

网友:
压扁焊死

网友A:
10公斤压力是多大啊????单位搞错了吧

楼主:
端盖7平分厘米,压强是1.5公斤每平方厘米,压力就是7*1.5=10.5公斤

网友:
直接用端盖上密封圈,然后外面用螺杆连接两端盖吧,这么薄的铝管加工牙基本没什么强度的,除非滚牙,而且还得考虑压力变化导致的震动什么的吧?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上环氧胶粘合啊

网友:
螺纹有点勉强了。。。还是直接胶水吧!

网友:
想起膨胀螺丝了。。。

网友:
参考这种连接方式

网友(点评):
这是不锈钢的迷你气缸,1MPa是没什么问题

楼主:
楼上的朋友,这种方式太重了吧。如果用这种方式,我还不如直接加厚铝管,用螺纹方式固定,你说对吧

网友:
压铆,小型气缸都这么干。

网友:
想想液压里面钢管的那种接头安装方式,有点类似膨胀螺栓

网友:
小直径气缸多用薄壁不锈钢管滚压,或铆接,联合o型圈密封的,具体买个名牌看看就知道了
薄壁铝管会不会铆合强度不够,

网友:
楼主能否上个图,这个看文字想象不出来。

网友:
小气泵出气口那里的软气管是怎么接的?

网友(点评):
车倒牙,外面加管箍

网友(点评):
啊?不是奶头那样的东西上硬套上去后再用螺帽抱死的那种?

网友:
其实,这个可以按归照气缸的标准来设计,因为气缸最大的使用压力也是10KG,
首先们说的螺纹连接肯定是不行的,臂厚太薄,不过可以使用O型圈密封在缸筒内侧,然后前事端盖用拉杆装配,带拉杆的气缸都是这么做的,

其次,用约0.5以下壁厚的不锈钢筒与端盖滚压密封,好像就是9#楼的贴的图那种,10KG问题不大;

最后说下用胶打在螺纹上是可以的,但是永久性质量好的那种,但是同样要加密封圈,胶主要是固定作用。

网友:
铝制品可以用钎焊啊。你做个盖子,再焊接起来。1、盖子也要是铝的 2、要除油3、你要有钎焊的设备、材料。(这个你查查钎焊工艺需要什么)如果你不焊接,只能用其他方法。我个人觉的强度焊接起来好。密封性也可以。

网友:
扩口式管接头

网友:
激光焊接

网友:
端头焊接法兰,然后螺栓连接端盖

还有一种是端头翻边,示意图如下。

网友:
可以参考拉杆油缸的那种结构

网友:
钎焊。不过材料是有要求的,不是什么铝合金都能钎焊的。不过可以用氩弧焊,但不能保证不漏

网友:
不知道你壁厚是多少
看是否能用卡簧固定

网友:
这么薄的铝管加工螺纹有困难。压强又比较大,还是用激光焊接吧。

网友:
翻边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公斤压力是多大啊????单位搞错了吧

工程中常用公斤力单位。楼主没说错

网友:
买个迷你气缸回来,把后面不要的车掉再堵好。

网友:
不可能用螺纹吧?要么焊死,要么用螺柱夹紧。

网友:
用4个螺栓将两端闷盖连接住

网友:
他这是1.5KG压力,10KG的受力,15KG压力还不得爆掉

网友:
老张有点子,  把铝管旋压收口就可

网友:
薄壁车螺纹别想了,看了你其实压强不大,翻个边,两端焊端盖。不过焊后6061强度降低很大,你的压力105N,要核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