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DX8.0定位参考零件方向不对,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03):
如图

楼主:
图中黄色孔的位置本该沉下去的,但不知为什么在选择方向的时候明明正确,一点确定就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黄色孔的位置本该沉下去的,但不知为什么在选择方向的时候明明正确,一点确定就错了

你是计划它是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