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助力车,后轮

楼主(2016-04-03):
社区的大侠:
      是否有了解电动助力车后面带电机的那个轮子的,本人想设计一个手推车,自己用,这个轮子不太懂,请知道的高人,说一说,

网友:
高人做嘛?随便一个小伙子都能搞,你怕轮子咬你不成?

网友:
电动助力车的轮毂需要改进才能用在手推车上,降低速度增大扭矩。

楼主:
3楼能否详细说一说

网友:
宝上有大把的手推车电动轮:一个几百瓦的电机,用40比一的减速器(简易小吊机的变速箱)。速度与步行接近(卖家是这么说的)。

做工粗糙,到处漏油。换轮胎要卸开七只螺丝。

网友:
去某宝上的电动三轮厂家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