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除尘系统,要选伺服电机,不知道怎么计算力矩

楼主(2016-04-03):
一个图片中这样的系统,中间的轴承下接一个长度70cm,深度10cm的铁片,重量不到10kg,来回推动下面的灰尘,灰尘厚度不到10cm,应该选用多大的伺服电机?

图片中的丝杆和光杆都是2cm直径的,长度3米

拜谢了!

网友:
1)我不知道怎么计算,真的。但是,要我设计的话,绝对不会在一个光轴上只装一个短滑块。能用多少次往返?

2)即使想计算,下面灰尘物质本身的特性、积尘的过程(如尘粒或尘片等相互附着的速度、积尘面和灰尘附着角度等等等),能出准确的最大数据吗?

3)单向一次行程所需的最短时间也没有。。。

4)该干活儿了。夜里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什么套路。
散料按散料来:
块料进破碎机,出料,

你好,这个是用在尾部风道的落尘
尾部风道因为风速降低会底部会积压部分灰尘
这个用来定期将灰尘推走
麻烦指教

网友(点评):
你先找基础条件:工作周期,积灰堆积情况,尾部风道结构及布置,二次扬尘浓度限定,粉尘粒径分布,然后计算毛细粘附力。之后再考虑用什么方式:也许超声波,也许机械振打,也许高压喷淋。没数据瞎说会害死人的。

网友(点评):
可燃性粉尘,防爆区内布置设备,还得考虑电气防爆等级,工况,负载弄不清楚,很危险。昆山的事故,除尘系统,设计胡来,运行马虎,死了好多人,自己找找。

网友B:
6.8.或10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或10P即可。

抱歉,P是什么单位?怎么转换成牛米?

楼主:
10牛米的电机够用吗?

楼主:
谢谢bamboo
如果选大了,会有什么问题?浪费电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