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八方如何加工比较快

楼主(2016-04-03):
有一个内八方,如图纸,八方精度应该在0.2左右(没有图纸,只能现场测量)。和外八方配合。国内一个加工厂做的刀纹是顺着轴线的,国外加工的刀纹是垂直与轴线的,感觉像是8角钻加工出来的是的。两个加工厂的零件,八方里面都有退刀槽。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工的快。

网友A:
看了你的图纸,基本不可能是钻的。可以用模锻加工好八方,然后以八方为基准加工外圆……也可以普通加工好,最后来插八方。主要还是看你要求和数量来确定哪种方法

网友:
做底孔然后  钻推 加工 是比较高效 也符合你说的纵向刀纹....

网友:
有刀具也可以钻出来,正负0.5不高。

网友B:
旋转拉刀    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效果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就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随动转啊,这个好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拉刀    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效果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就不清楚了。

见识了,谢谢

网友C:
可以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电火花加工太慢,模锻好些

网友:
好像是叫旋转拉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拉刀    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效果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就不清楚了。

这个厉害

网友:
小白不说话默默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旋转拉刀    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效果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就不清楚了。

这个是让刀具和工件保持同转速,然后拉削吗?

网友:
冷挤压最划算,精度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让刀具和工件保持同转速,然后拉削吗?

rotary broaching 旋转拉(推)削原理------内四方、内六方等问题的答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图纸,基本不可能是钻的。可以用模锻加工好八方,然后以八方为基准加工外圆……也可以普通加工好, ...

数量50件,承受的扭力非常大。

网友(点评):
你可以车好,然后用插床外协最简单了,也最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火花加工

最近我用电火花加工了一些特殊的螺栓,太慢了。不适合大量的做。

网友:
俺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拉刀    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效果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就不清楚了。

拉刀!~

网友:
旋挖的钻杆接头?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钻孔后,插床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如果只有普通设备的话,先车后插,只是效率低些。

网友:
电火花适合少量,优点该设备较普遍,易外协

网友:
建议冷挤,精度粗糙度都不错,这个规格有些大,目前市面上的旋拉刀都不适合

网友:
铝件的话冲床也可以的

网友:
旋转拉刀为什么可以做出内八方的部件来,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助解释下,谢谢。
很好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拉刀    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效果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就不清楚了。

  •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
  •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 思想深刻,见多识广!
  • 灌水~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学习了。

网友:
现在已经有刀具可以钻方孔了   简单的很

网友:
已经有刀具可以钻方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拉刀    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效果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就不清楚了。

这个比较牛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学习的

网友:
模锻是正解

网友:
车内六角孔的原理一样。

网友:
可以车的,专用刀具,主轴转和进给刀转速差步

原来已经有人把视频贴出来了,哈

网友:
国外旋转拉刀,国内是钻孔后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