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6-04-03):
各位大侠好,在网上看的公开课,这一题百思不得其解。

给出了E,V 环向和轴向应力的公式。
要求径向的形变。
四周内壁有p大小的应力,逐渐向外变小,最外层是0.
那这个值要怎么求才好?用微积分?

楼主:
最外层应该不是0,求出径向的应力求出对应的应变。再把轴向和环向的变形量用v换算过来,就可以求出了吧。
求出径向应力自己产生的应变应该号做了。

楼主:
自己犯二了。
1)最外层的径向应力是0
2)因为薄壁压力容器的R>>t,径向应力与环向和轴向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只需要取环向和纵向的应力在径向上产生的作用。用V转换后得出了正确结果。
自问自答,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