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焊缝,用哪种传感器?

楼主(2016-04-03):
1mm钢板生产的圆筒,直径600mm,用自动焊接. 在流水线上,要找到焊缝的准确部位进行处理. 设想: 慢速旋转圆筒, 用传感器检测到后立即停止,进行处理. 由于焊接处呈黑色,与非焊接部位颜色差别较大,用色差传感器如何?

网友A:
你要的是准确位置,用色差传感器会不会有延迟。

网友B:
CCD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准确位置,用色差传感器会不会有延迟。

延迟在误差范围内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D 应该没问题

CCD?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CCD工业相机可以拍出图形通过软件自动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