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面承重设计标准为400公斤每平米,请问怎样理解?

楼主(2016-04-04):
    楼面承重设计标准为400公斤每平米,单台设备的重量约3吨,其占地面积只有1.7平米,是否可以放到该楼面上?
    按重量3吨除以0.4吨需要7.5平米的面积,但实际支撑只有1.7平米只承载0.68吨,请问是否存在局部过载?(设备在使用时受力可以或略不计。)

网友A:
你说是平均荷载,并且一定面积内只能装几个这种荷载,

你那个是肯定不行的,毫无疑问,你设备该装在‘工业厂房里面’,

网友:
不放心的话可以在机器下面垫个8平方米的东西,比如铁板木头什么的

网友(点评):
谢谢!有这个想法,但还是征询对这更专业的,这个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网友:
需要做基础,比如通过垫东西来加大接触面积或者在下一层设置梁提高楼面承重

网友:
有塌下来的危险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还是听998老师的,放在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平均荷载,并且一定面积内只能装几个这种荷载,

你那个是肯定不行的,毫无疑问,你设备该装在‘工 ...

      非常感谢!
      现在新租的厂房原来是做家具的,一楼面积有限,楼面有好几层闲置,想着能否“充分”利用楼上空间,现在还是放弃吧,在1楼挤挤。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