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Tool Box 标准件变异,你遇到过吗?

楼主(2016-04-04):
先前做好了一组装配体,
然后用同事的电脑打开审阅一下,在同事的电脑上发现标准件不是变大就是变小,
我这个郁闷啊,还在同事电脑上保存了一下,
再用我的电脑打开后,发现标准件也是变大或变小,真是郁闷啊,这是什么鬼啊?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办法能够使我和同事的电脑都能正常打开装配体,且标准件显示正常状态?

是否和Solidworks Date 有关?

跪求!!!

网友A:
没有,因为十年前就知道,toolbox要想正常使用,就必须安装于公共服务器上,如果是单机应用,就要单独存为零件,还要取消对toolbox的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因为十年前就知道,toolbox要想正常使用,就必须安装于公共服务器上,如果是单机应用,就要单独存为零 ...

我的solidworks安装于公共服务器上,
如何取消对toolbox的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因为十年前就知道,toolbox要想正常使用,就必须安装于公共服务器上,如果是单机应用,就要单独存为零 ...

除了将标准件单独存为零件,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现有标准件的变异,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我发现一个技巧,打开时从最底层的装配体一个个先打开,让软件自动生成丢失的toolbox零件,然后存盘,以此类推,一级级往上开启顶层的装配体,最后打开总装配体。就能解决楼主所说的问题。如果直接从总装配体开启,toolbox就不正常。但是已经错误并存盘的文件是没法再恢复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一个技巧,打开时从最底层的装配体一个个先打开,让软件自动生成丢失的toolbox零件,然后存盘,以此类 ...

灰常感谢!

网友C:
不要用toolbox生成紧固件,用迈迪生成单独的紧固件文件,再用打包方式复制给同事,就没有这种困扰了。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toolbox生成紧固件,用迈迪生成单独的紧固件文件,再用打包方式复制给同事,就没有这种困扰了。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