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或油缸 的运动速度

楼主(2016-04-04):
有没有上下运动距离达到3米,带动300KG物体,而且运动速度能达到0.5米/秒以上的产品?

如果没有现成的,能不能单独设计出这个东西呢?

气缸油缸 都可以用,只要满足条件就可以。 没有的话单独定做能实现吗?

网友A:
参照电梯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电梯的结构

能说的详细些吗?  或者加我下QQ:2791261 向你请教

网友B:
太多了,齿轮齿条,链轮链条,电机驱动带刹车,具体还要考虑精度

网友:
这样的机构应该比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齿轮齿条,链轮链条,电机驱动带刹车,具体还要考虑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些大齿距的同步带也可以承载300KG上下运动

网友D:
你这个可以使用气缸来实现,我算了一下大于125缸径的气缸3米的行程,使用4-8BAR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缸的速度10-1000MM/S,

但为了更安全可靠,可以选在大些的缸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可以使用气缸来实现,我算了一下大于125缸径的气缸3米的行程,使用4-8BAR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缸的速 ...

非常感谢啊。
有QQ吗? 加我下QQ:1845662365,我把产品图片结构传给你看下。帮我看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