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钩材质及加工方法

楼主(2016-04-05):
由于我司生产时所用模具较大,因此需使用行车进行吊取移动,那么问题来了:由于工艺 及材料问题,经常发生吊钩断裂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司始终找不到解决方法,在这里跪求各位大神寻找合适材料的吊钩及工艺加工方法。

网友A:
查询吊机设计规范吧,不只是材质,还要校核强度吧。

网友B:
设计时计算过没有?

网友C:
吊钩这种产品是很常见的,把你们的工作极限强度告诉厂家,直接定做吧,多做些,反正都用的着。 在北方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吊机设计规范吧,不只是材质,还要校核强度吧。

好的,谢谢

网友D:
吊钩断裂——当属事故!
行车吊钩断裂——行车承载能力和使用之间的问题。你将吊钩加强了那其它怎么弄!建议不要这么搞,设备安全操作最重要。5T钩你换成10T的钩没有问题了那绳呐、电机、轴和其他件呐。告诉你如果你弄了应当属于违法违规的范围。不要做。如果你是车间的管理者首先要在车间重申行车使用管理制度重申严禁超载。制度上墙为你自己备书。

网友E:
不该发生的,感觉好像跟煤矿的瓦斯事故一样,把生命不当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该发生的,感觉好像跟煤矿的瓦斯事故一样,把生命不当会事。

各方面欠缺做的不够到位,所以一直在改进,领导层也比较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吊钩断裂——当属事故!
行车吊钩断裂——行车承载能力和使用之间的问题。你将吊钩加强了那其它怎么弄!建 ...

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时计算过没有?

设备部在努力

网友(点评):
一个吊钩那用得着这么复杂,找个手册计算一下就是了。那怕是类比也能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钩这种产品是很常见的,把你们的工作极限强度告诉厂家,直接定做吧,多做些,反正都用的着。 在北方找

换了好几处生产,都还是不行,可能跟我们模具种类较多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处生产,都还是不行,可能跟我们模具种类较多有关系吧

这个跟你的模具有关系吗?吊钩是用锻造的吧?热锻?

网友:
吊钩还是比较好买的吧。不用自己做

网友:
这玩意要慎重,容易出安全事故的给领导说清楚严重性,还是直接找专业厂做吧,要探伤、要超声波检测的,我公司吊钩使用期限都是一年,到期就换不管好坏。

网友:
找相应厂家进行定做工具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方面欠缺做的不够到位,所以一直在改进,领导层也比较重视

改进也不应该在你讲的这方面——小心别弄出事来!看来贵单位“”还不少嘞!

网友F:
不仅是材质,还要校核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仅是材质,还要校核强度

好的

网友(2021-06-29):
吊钩看似简单,却需要专业制作,低碳钢锻造成型,调质加工后检测屈强比符合要求才能使用。

网友:
吊钩不超重估计问题不大,应该改造一下吊具或吊装方法。使用合适的夹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