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不同速度按相同脉冲量走时定位长度不一样

楼主(2016-04-05):
RT:伺服电机在不同速度按相同脉冲量走时定位长度不一样
在任何前提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采用PLS2指令,目标脉冲值没有变,改变加、减速频率及运行频率,居然走的定位长度会不一样。
刚性什么的各种增益都想办法调过了,还是没个卵 用。
加减速频率低的时候,定位的稍微准点。运行频率高低不同的时候,定位长度明显不同。已经晕的我不行了。

有遇见过类似情况的社友还请多多提点。
(PS:不存在惯量、扭矩不够的情况!)

网友:
我以前遇也到过两个问题,丝杆螺母未消隙和PLC发脉冲受到干扰了。

网友:
  没玩过PLC,觉得还是脉冲有问题,玩过步进电机每个脉冲电机转一个脉冲当量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步进电机脉冲频率太高会丢转),私服没到高速度应该不会,问问自动化的,改变运行频率。这个频率到底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