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前后运动的静止齿轮啮合一个固定静止齿轮如何判断停止?

楼主(2016-04-05):
问题如题,一个前后移动的静止主动齿轮 啮合 一个固定静止的从动齿轮  如何判断两个齿轮已经啮合完毕?

环境:N个固定静止的从动齿轮,XY轴排列 类似九宫格,但XYZ三个方向都会有误差,不能确保在同一水平线上。
         外部一个XY运动的机构将主动齿轮送到相应的从动齿轮附近,这个时候 如何 将主动齿轮啮合到对应的从动齿轮,并且确定两个齿轮已经完美啮合。

网友:
怎么看不懂?

网友A:
这个方法有很多,LZ是要做试验机还是什么?应用场合是什么?对精度要求有多高?不计成本还是功能优先?
这些都会影响方案的选择。

网友:
是有可以通过电阻的变化来判断啮合的程度,例如啮合的号接触面大,电阻小。

网友(点评):
这个有实际案例没有?个人认为,接触面大小与负载有关,且变化很小,通过这个判断啮合程度难度较大。

网友(点评):
或者拉线传感器,就是那种比较精确地距离传感器,检测两主轴距离的。我也没搞过这种问题,但是头脑风暴一下

网友A:
首先给个简单经济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给个简单经济的方案。

就是这种场景,但是齿轮中间结构 不方便加。。中间是断开的两个部分。。因为有时候右方的固定齿轮 可能靠前 也可能靠后(装配过程误差在3毫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有很多,LZ是要做试验机还是什么?应用场合是什么?对精度要求有多高?不计成本还是功能优先?
这 ...

非常感谢  刘博士。。。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太准确,但是你已经完全理解了。 冒昧,我是互联网技术出身 习惯用语不同,刚转入这个行业 虽然不做机械,但团队遇到这个问题  也跟着寝食难安。刚了解了下是 刘博士!!!受宠若惊,非常感谢

我们之前想过用 类似 电阻、限位开关等方式,都行不通。无法达到精准.

1.目前是试验机,是想要出产品机
2.场合是小型立体存储仓库
3.精度要求高,3mm误差
4.功能优先。

网友(点评):
人家是博士!

网友:
基恩士有检测距离的光电传感器,将两个齿轮分别固定一遮光片,在两齿轮完全咬合后俩遮光片留出几毫米距离,剩下的把基恩士的人叫过来,他们会帮你选型,成本也不贵。

网友:
5楼用的是双啮仪

网友:
    加个预紧弹簧,这样可以用压力传感器,弹簧压缩的空间所以行程开关也可以。弹簧也正好能调节两个齿轮间隙。你这么移动啮合齿轮会不会出现两个齿轮齿顶对齿顶的顶住了啮合不了。

网友:
没看明白,先去别的帖子参与回复,赚点积分,再回来添张图吧

网友:
学习刘博士的方案!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分离时,主动及从动齿轮都停在分离的位置,保持刹车状态,再次啮合时就不会齿顶对齿顶了。也可加光电开关来判断两个齿轮是否都在啮合位置。

网友:
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之间固定位置加个激光位移传感器不就OK了么

网友:
我想知道在SolidWorks怎么让齿轮配合,在网上找的试了都不行

网友:
11楼的方案靠谱,简单

网友(2018-05-18):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假如你的两个齿轮是运动的,如何控制这对齿轮能准确啮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