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装配体里面名称为什么不能一样

楼主(2016-04-05):
请教各位大侠
  sw 装配体里面名称为什么不能一样

网友:
一样的话,你让系统怎么识别该选哪个是你要的

楼主:
谢谢  主要标件都是step的 转过来都是数字  每次要改名字

网友:
SW的缺点,自认名字,不认出处。PR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从抬高破衣的角度来看,不能同名就成了缺点,从适应windows系统来看,这就是优点,很简单,solidworks就是为windows而生的软件。

网友:
名字可以一样 只要配置不同就可以了

网友:
windows系统下,会在一个文件夹内存在同名文件吗,答案是不能,而soldworks完全为windows而诞生的软件,自然也会全面适应windows系统。要怪就怪windows系统吧

网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奇怪LZ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