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用冷轧板为何会这种异常颜色,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6-04-05):
今天生产线发现冷轧板,疑似生锈,但是,经过现在确认,外观异常的冷轧板,并非生锈,只是颜色类似锈斑,并且布满整个零件,请教高手,此类现象怎么产生的。

网友A:
这是经过热处理之后的吧

网友A:
表面处理。。。。 我们这曾经有一批零件因为表面处理时候时间过长导致零件和其他颜色不一样

楼主:
这个镀锌板外观好严重呀。

引用 网友A:
这是经过热处理之后的吧

没有经过热处理,我司不热处理的,直接冲压成型,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处理。。。。 我们这曾经有一批零件因为表面处理时候时间过长导致零件和其他颜色不一样

就个别颜色这样的,不是全部的产品这样的。

网友(点评):
好吧,小白坐等大神前来讲解。前排学习

网友B:
冷凝生锈。

网友C:
楼主公司在哪里啊??貌似同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公司在哪里啊??貌似同行啊

公司在宁波这一带,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凝生锈。

大侠能解释一下不,这个颜色和锈斑,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在宁波这一带,你呢

我们公司在广州,

网友(2016-09-02):
专用汽车板,钢厂做的防锈处理。3 J3 B. K' H*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