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不锈钢相互摩擦,是不是两块都越硬就越耐磨

楼主(2016-04-05):
有没有一个很硬,另一个相对软才更耐磨的说法

网友A:
通篇无图退火、正火、淬火回火的国内教材害人不浅,读读红毛简单的教材,软硬的概念

网友:
没明白,说具体点

网友:
不锈钢表面有氧化层,你2块相互磨,就是磨氧化层。磨掉继续氧化继续磨。

网友:
硬度差越大越耐磨。。。。

网友:
  拿你手和脸磨下看看。

网友B:
同种材料会粘合到一块去的,用两种材料好点吧,一块硬一点,一块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种材料会粘合到一块去的,用两种材料好点吧,一块硬一点,一块软一点,

相关的知识太少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16-09-22):
引用 网友A:
通篇无图退火、正火、淬火回火的国内教材害人不浅,读读红毛简单的教材,软硬的概念

请前辈推荐下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