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凸轮分割器角度误差补偿问题

楼主(2016-04-05):
一般精度的凸轮分割器对角直接误差一般1-2°样子,根据凸轮分割器配做的大圆盘直径越大,其误差将被无限放大。请教各位同行,如何利用简单的机械结构对其进行限位或找正,可否用接近开关对其进行控制,谢谢大家。

网友:
1-2度?没有这么差的分割器,对于一些精度要求比较高盘直径大的,可以考虑把夹具设置成可微调的,因为分割器没有累积误差,只会往一个方向偏移而且偏移的位置一直是固定的,所以可通过微调夹具来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楼主若不是外行就是哪便宜就买哪的货。

网友A:
      对于凸轮分割器,1到2度的误差几乎不可能!1到2分很正常。
      盘面越大,误差按比例放大,不是无限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凸轮分割器,1到2度的误差几乎不可能!1到2分很正常。
      盘面越大,误差按比例放大,不是无 ...

谢谢老师指导,对于大半径的圆盘误差有什么好办法进行误差补偿么

网友(点评):
你直接说出要求:比方1米直径处定位误差5丝?10丝?20丝?50丝?分割器可以直接做的到的,精度高的价格肯定高。

网友:
如果实在担心转盘到位有偏差,那保守的办法是:

凸轮分割器只管转和停的时间角,每个工位再加二次定位。怎么二次定位?那得看把什么样的家伙定位成啥样的了。

较昂贵的凸轮分割器,就是为了尽量采用便宜的马达。如果想对凸轮分割器的转速进行什么控制,那就失去了采用凸轮分割器的意义了吧。

再说,对凸轮分割器进行超精密的转速控制,也不是简单的事吧。我想楼主先了解一下凸轮分割器的内部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更好些。

使用不当的话,不便宜的凸轮分割器,报废也很简单。

网友:
对于一些大盘径精度要求极高,可以先通过安装转盘找分割器误差所偏移的位置,再根据这个位置来固定夹具,不过用到这样的极少,一般的设备分割器精度都可以达到使用要求,盘子大了生产的产品一般也都不小.

网友(2020-09-16):
凸轮分割器停止后是在停止区间内机械自锁,如果通过外部反馈来二次定位的话相当于在停止区间内掰分割器的输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