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柴油机测绘的相关知识

楼主(2016-04-05):
测绘被分到了最难的柴油机,想问下前辈们,拆装测绘这种复杂机械有什么注意事项?
之前都是设计减速器,测绘齿轮泵什么的,第一次接触这种复杂机械(个人而言,以后一定还有更复杂的),去网上找了柴油机视频看,目前也只停留在了解4冲程的程度,这套机械里是否还有电气控制或是冷却系统什么的?以及外部粗细不同的管道的作用?

网友A:
先从曲轴、缸体、缸盖起再从点火正时齿轮(链条)起慢慢的到外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曲轴、缸体、缸盖起再从点火正时齿轮(链条)起慢慢的到外围。

柴油机点火一般是压缩到顶部死区然后喷嘴喷油引燃吧,点火感觉汽油机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曲轴、缸体、缸盖起再从点火正时齿轮(链条)起慢慢的到外围。

谢谢,如果遇到曲面,会不会很难测绘,只能贴近测量?

网友B:
测量两点距离或两线角度或弧度等特征时,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量这个,你的图纸也许很接近原物,对后期修改或改进也有很大的便利性和方向性。如果只是盲目猜测着测量,那就只能是看着像的山寨了。

想起Inventor陈老师的词儿:造型派和设计派。。。

我不鄙视全部的山寨,只鄙视不考虑各参数之间或几何特征之间的主从关系而盲目测绘盲目制造的山寨。

发动机的门外汉想测绘一个发动机,却在网上看视频?干嘛不去书店买两本纸张打印出来的书?来回打车加上买书的钱,不会超过二百块钱吧。老板不给报销?那说明你的自我营销能力差。自己玩?那更得掏了,不是吗?

学知识,没必要非得去赶什么花哨的时髦或潮流。

招不在新,管用就行。

去书店买本发动机维修保养方面的书看,会比网上看视频强不知道多少倍。

这,很接近售后技术服务中学习设计。

磨刀不误砍材工!但你也得想想用什么玩意儿磨刀能更快些吧。

想在这里收集一套发动机的测绘中需要注意的尽详细的内容,起码得好几个月吧。

网友C:
要知道,在大学里是有专门的内燃机专业的,这并不是普通的机械专业就可以做得到的.

网友D:
老板肯定觉得,不就是一堆铁嘛,量量就好了。
非专业人士跨行干,无端生出许多是非。
听楼上的,去买书吧。
看过德国的说明书,拆装每一步都非常细。

网友:
用三维软件先零件再装配

网友(点评):
都没测绘怎么画。。

网友:
这个比较难

网友:
可以下载一些Perkis柴油机的资料,对照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两点距离或两线角度或弧度等特征时,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量这个,你的图纸也许很接近原物,对后期修改 ...

好像忘了说自己是在校大学生了,还有一年才成为社会人,当然不是准备在这里收获大量详细内容的,主要是学习下途径,因为只能自己摸索,测绘只能用上课以外的时间去教室,第一天指导老师给的建议是先了解各个零部件的功能,机械的原理,于是各方面开始收集资料,视频只是为了最直观地了解运动过程,除此以外找了Perkins系列柴油机的pdf手册看,虽然是学校给的任务,也不想混混就过去,学不到东西不罢休。买书的建议也很好,感谢回答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肯定觉得,不就是一堆铁嘛,量量就好了。
非专业人士跨行干,无端生出许多是非。
听楼上的,去买书吧 ...

大三的测绘,不是工厂里老板布置任务

网友B:
还没出学校,就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多难得啊。

那更得好好折腾你自己和你自己的钱包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知道,在大学里是有专门的内燃机专业的,这并不是普通的机械专业就可以做得到的.

我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大三在校生,可能开头忘了说明,这是专业布置的测绘任务,分了很多组,其他都是3人一组,唯独运气好被分到人组的柴油机,一个个都是一脸懵逼。知道有内燃机专业,用来测绘的基本都是很老的机械,榨油机,缝纫机,木工刨床,潜水泵,经过了几年一批又一批学生的折腾零件也丢失了不少,对此老师的说法是零件少了没关系,看有没有特殊的构造,自己猜,想象,然后设计那边的零件就行,目前为止还是很迷,有一汽锡柴的朋友建议我多拆多装就熟了,觉得确实有理,大部分结构需要拆解开来才能看见,机械的东西还是要多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出学校,就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多难得啊。

那更得好好折腾你自己和你自己的钱包了。加油!

谢谢!技术真是得多折腾才行

网友E:
我一般拆东西,会思考他是什么东西,作用是什么
组成单元是什么,在机器中扮演沈角色
最后才是每个单元的零件
什么都理解清楚了,再拆!

网友:
能有个实物拆装也是不错的

网友D:
那不错,在学校里能接触这些实物,努力吧

网友F:
这活我也是干过一些,在小公司,就一根铁丝,一把卷尺,两把卡尺,傻傻的画着,也是啥都不懂就叫我画图纸,最先画的是高压油管,说原装的排线不好看,叫我重新排,画完才知道每根长度要一样长,结果到后面都没拿去生产。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错,在学校里能接触这些实物,努力吧

我也觉得是不错的机会,有些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拆东西,会思考他是什么东西,作用是什么
组成单元是什么,在机器中扮演沈角色
最后才是每个单元的 ...

恩,确实是这样,好在现在网上资源挺多,四处搜罗就找到了不少资料,趁这个机会钻一下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错,在学校里能接触这些实物,努力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活我也是干过一些,在小公司,就一根铁丝,一把卷尺,两把卡尺,傻傻的画着,也是啥都不懂就叫我画图纸, ...

这个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行,机械虽然好在范用性,但这也就需要在定下一个方向后重新学习新知识,新的工艺,材料,机构等等。好在我这个还是学校内的测绘,将其视为锻炼的机会,刚开始从外部观察觉得任务太难了,根本不想去测,现在啃完一些干货后再回去看觉得至少弄明白一些零部件的原理和作用了,过程中每一点突破都伴随着喜悦和成就感,听了前面几位的建议,下午就下单了柴油机拆装维修和零部件制造工艺的书。

网友G:
多好的锻炼机会啊 不过我给你支个招就是不太现实。你了解下有家叫形创的公司,他们有个激光扫描的神器,专门做逆向用的,扫描个零件几十秒到几分钟,缺点就是贵不能扫描零件内部。然后根据得到的点云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好的锻炼机会啊 不过我给你支个招就是不太现实。你了解下有家叫形创的公司,他们有个激光扫描的神器,专门 ...

这种是生产用的吧,私以为不适合校内测绘,毕竟是个难得的锻炼机会。

网友:
对我来说也太难了

网友F:
只是测绘画图的话,建议从内到外,从小到大。以曲轴为中心,直列的发动机曲轴还是比较好画的,注意用高度尺和角铁,量好曲轴的距离(活塞行程),连杆的轴瓦的中心距量好,活塞孔到端面距离,装配好,再开始测量箱体画个大概,4个汽缸以上面的活塞为基准调整好。画好凸轮轴,要与曲轴位置定准了,箱体里的顶柱通道就可以调好位置。其他的就都可以以前面的基准慢慢画。拿每个小的零件螺丝孔位,去调整箱体外的孔位,前面的齿轮是有定位标记的要注意键槽与Y-Y,Z-Z什么的位置。。在说下箱体内部,分油路润滑,水路冷却。弄清流向就能根据你的箱体外形曲面,大概的把内部画出来,即使没画出来,也能懂得分布和进出位置,其他的你和其他人慢慢摸索了,要拆比较麻烦要用扭力扳手,总之,工具要齐全,没工具拆不用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测绘画图的话,建议从内到外,从小到大。以曲轴为中心,直列的发动机曲轴还是比较好画的,注意用高度尺 ...

今早和组员去测绘,分组后遇到几个问题:活塞与连杆分不下来,两边的紧固圈没工具拆;凸轮轴上曲面测绘方法一头雾水,遇到这种一般会用什么方法?另外还有空间曲线,比如进气管,输油管也感到了棘手,望解答,谢谢!

网友F:
活塞销两头都有卡环固定可以转动,轴孔位置有个槽,转动卡环的开口过槽口后,用尖的物品往中间挑出来。
凸轮轴上的各个凸轮有特定的行程和角度,控制喷油时间点,这个我也不会算,没画过凸轮,这个我帮不上忙。
空间曲线用细铁丝,顺着外形折,能出个大概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活塞销两头都有卡环固定可以转动,轴孔位置有个槽,转动卡环的开口过槽口后,用尖的物品往中间挑出来。
凸 ...

谢谢回复,看了您的回答,大致有底了,测绘凸轮轴用铁丝包住轮廓再测铁丝用圆弧逼近应该可行,关于各个凸轮的角度问题,我觉得可以去找Perikins柴油机产品手册,里面应该会给出各个活塞缸的点火时序,根据那个推算,或者我也可以尝试旋转凸轮轴,在另一张纸上留下旋转弧度与凸轮运动的关系线,或者用一根长铁丝,一次性绕过所有凸轮轴之后取下测量相位角等等(豁然开朗)。下午测绘时我也在机械讨论群里发了关于拆解活塞的求助,得到了热心群友的答复,首先了解到了那个“紧固环”叫做“卡簧”,有专用的卡簧钳可以拆卸,但受限于测绘现场的工具(工具箱工具多有丢失,校方亦没有提供专用工具),有人给出了用老虎钳的建议,于是和一组员合作,我用老虎钳的尖头压住并夹紧卡簧,他用两个一字螺丝刀撬开,反反复复七八次终于成功,后续就是大榔头一顿敲总算拆下了连杆,非常感谢提供帮助的朋友们。
最后,还有一个倍感欣慰的,晚上主要测量曲轴部分,关于曲轴回转半径的测量遇到了难题,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社区论坛下载了内燃机的资料里有提到(内燃机资料一览那个帖子,内燃机区的),回转半径可以通过与之关联的活塞算出,而活塞缸内并没有明显可测的迹线,于是绕了个弯子解决了这个难题,原理如下:曲轴回转1周,活塞移动两个行程,因此可得行程S(Stroke)=2R(Radius),可知回转半径能经由活塞行程算得,然后,活塞行程未知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柴油机铭牌上的排量值,活塞外径,以及缸数算得,公式为气缸工作容积Vh=S*π/4*10^(-6),柴油机排量VL=Vh*i,S为活塞行程,i为缸数。运气很好,在柴油机外侧靠近底部位置找到了(Important Imformation),起初没认出排量,可能是因为后面默认不标注单位的问题,盯着“disp.: 4.40”看了很久,忐忑之下用有道找了排量的英文,终于确认无误,将4.4带入公式算出行程(活塞外径前面已经量得,拆开后缸数也是一目了然,所以……),再得出回转半径,算出63.5mm不太确定,用游标卡尺拉出长度摆在曲轴旁边对照看了下,目视过去果真吻合,如果不是提前花功夫学习了一下,可能还是愁这愁那的,这才是学以致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