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可以做氮碳共渗吗

楼主(2016-04-06):
如题,我想提高他的耐磨性,可以在技术要求里加一项氮碳共渗吗,该怎么写呢,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网友:
渗碳估计会改变表面金相组织,估计防锈效果会变差

网友(点评):
不是估计,是肯定。

网友A:
没听说过不锈钢还能渗碳啥的

网友:
楼主是想要材料表面硬还是要防腐,最好能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材料
防锈304, 渗碳用40Cr等

网友:
低温下应该是可以

网友:
建议改用2CR13等比较耐磨的不锈钢,选用材料看要求啦,意识防锈,二是耐磨,那就是耐磨不锈钢吗。。。。
不过这样貌似会提高成本
耐磨是有滑动面吗,加点耐磨的材料上去
一家之言

网友:
渗氮
气相沉积

网友:
据我所知,304可以做离子渗氮,不可以做渗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不锈钢还能渗碳啥的

是的,好像不能用,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