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度传感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6-04-06):
这是一个测量溶液浓度的传感器,看样子 可能是 电磁式也可能是 电极式,对于传感器头部,有探针和后面的绝缘材料,周围有四根小柱子及圆环,头部后面金属管内有两块电路板,一个应该是做温度补偿,另一个应该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整个头部的工作原理和内部结构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搞不懂头部的探针和四根小柱子及圆环之间是什么关系,小柱子起到什么作用,具体是怎样工作的,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A:
这个传感器看起来不小啊,我们接触过一种检测浓度的传感器,用的是声音在不同浓度液体里面传播速度不同的原理,所以要有温度探头,补偿不同温度下液体密度变化。据他们介绍,他们对应不同类型的液体做过一些列的参数表,使用时需要把对应参数输入才能准确测量。这个传感器供应商愿意免费提供一套给我们做实验,但是目前还没到。不知道你们这个传感器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看起来不小啊,我们接触过一种检测浓度的传感器,用的是声音在不同浓度液体里面传播速度不同的原 ...

这是一个测量乳化液浓度的传感器,电磁式 或者电极式,整体长度应该有1米左右,我感觉那个尖针是测温度做温补的,下面管内就有温补的电路板。但是浓度通过传感器头部的哪个元件测量,是尖针 还是 周围的四个小柱子,那个圆环 可能是用作固定四根柱子,现在就是不知道 那四个柱子是干啥用的,浓度信息如何采集,因为只有照片,所以搞起来挺麻烦。这个传感器 好像是 山东尤洛卡 做的,但是网上并未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看起来不小啊,我们接触过一种检测浓度的传感器,用的是声音在不同浓度液体里面传播速度不同的原 ...

你说的那个传感器是什么类型,哪个供应商,可否分享一下。你 有没有见过类似这种传感器探头的传感器啊,这个结构和原理好难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传感器是什么类型,哪个供应商,可否分享一下。你 有没有见过类似这种传感器探头的传感器啊,这 ...

这个是一个外国的供应商,Sensor Tech,我们在展会上找到的,主要是整体的尺寸很小,但是贵的要死。因为传感器还没有到手,所以具体性能什么的还不太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