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比例阀

楼主(2016-04-06):
大家好,我有一件派克的比例阀,以下是照片。我想请问下,这种阀件,哪些单位用的比较多

网友A:
液压机械生产厂家用的比较多.
比如塑料机械中的注塑机等.

网友:
跟着后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机械生产厂家用的比较多.
比如塑料机械中的注塑机等.

刷积分

网友:
没见过,来学习

网友:
我厂的篦冷机就是这个配件

网友:
三位四通液压先导电磁比例换向阀(O型中位)高压35MPa啊?
楼主这么高端应该是各种工程机械上用(大流量)或者如6楼所说全液压生产设备(小流量)

网友:
下不了
威望不够,可惜

网友:
注塑机上应该不用,比冷机有可能,如果是+/-10mA的指令

网友(2020-01-23):
注塑机上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