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的钢板放入水中,有气泡如何解决?

楼主(2016-04-06):
将一块不锈钢板加热到250度(钢板上有刮得膜液),迅速的放入冷水中冷却(膜液水浴),钢板上有气泡产生,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让钢板上不产生气泡?(前提是钢板必须放入水中冷却)。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气泡是不是因为水中溶解了一部分气体,用脱气水试试看?

网友B:
常规工艺,水要保持一个稳定温度,一个‘层流’状态下的速度,

网友:
白开水气泡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工艺,水要保持一个稳定温度,一个‘层流’状态下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工艺,水要保持一个稳定温度,一个‘层流’状态下的速度,

什么意思,层流状态下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泡是不是因为水中溶解了一部分气体,用脱气水试试看?

什么是脱气水

网友:
   我怎么觉得不是呢,水正常大气压 100度沸腾变成水蒸汽,钢板250度 刚进入水的时候 碰到的水温度会到100度,然后变成水蒸汽,也就是所谓的气泡飘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脱气水

就是去除了大部分溶解气体啊,用超声波或者加热方式生产的

网友:
亏你想得出这样的问题,250度高温钢板放入水中还想不气泡,你得要多挑战物理常识啊,3楼不是给你提供了解决方法吗,层流水快速冲刷。要嘛就使用高压脱气水。

网友C:
水要有速度,不能达到沸点

楼主:
水有速度的目的是什么,不能达到沸点又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要有速度,不能达到沸点

水有速度的目的是什么,不能达到沸点又是为什么

网友:
我觉得也用脱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