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减速机带动拖拉机装配线合理吗

楼主(2016-04-06):
减速机斜拉  流水线链条

网友A:
板链输送机?多长?不需要设置检修坑?单链?
返回轨有点奇怪,没这样干过,将来穿链条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链输送机?多长?不需要设置检修坑?单链?
返回轨有点奇怪,没这样干过,将来穿链条没问题吗?

装配流水线120米长  速度分20厘米  减速机在坑底斜拉链条

网友:
看照片里这轰轰烈烈的架势,真够热闹的。。。

连注水泥的钱都觉得贵啦?

这么来的话,估计不是减速机拉拖拉机,而是拖拉机拉减速机了。。。

再说,120m用单根链条,打算用几天?

楼主考虑过启动功率吗?即使是空载,线上一辆拖拉机都没有。

你这地基你这方案,弄不好一启动,减速机跑到线上来了。。。

网友:
这是流水线,应该涉及不到精度的问题,只是简单的线上装配,应该可以满足,但要方便加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