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故障指示销的递进式分配器的工作原理图?

楼主(2016-04-06):
有没有带故障指示销的递进式分配器的工作原理图?
就是某个栓塞堵了,相对应的指示销会弹出来的那种

网友(2016-12-17):
我们这里的故障指示是检测阀芯的移动,你说的应该是靠压力检测吧!

网友(2017-03-20):
一般来说 阀针不能正常进出 说明这个分配阀里油路不通,至少某个点不通了
如果泵体出口压力一直处于高位,说明管道压力不能正常泄压,应该是哪个分配阀堵了。
最近个人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