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能否这样使用呢?

楼主(2016-04-06):
我想让把链条跟小车固定在一起,下面电机带动链条转动的同时也带动小车在轨道上面行走,不知道有这么设计的吗?

网友A:
可以的吧,为什么不在小车的轮子上装电机自己走啊

网友B:
有这样的用法,但是,我不是你这样玩的。小车上三个链轮,绕一下后刚好把小车压在轨道上。可能和二楼讲的一样。

网友(点评):
你的方法挺有创意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感觉好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C:
就一个小车吗
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和叉车链条一个用法,使用链条的销轴挂在小车的前后

网友D:
建议直接用双排链条来固定小车,如果小车有轮子的惯性大的话,停车时可能带动电机继续转动,再就是看你的结构是
用电机来调整张紧么,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吧,为什么不在小车的轮子上装电机自己走啊

小车在水平方向所受的阻力大概得有2t,我感觉有点大,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小车吗
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和叉车链条一个用法,使用链条的销轴挂在小车的前后

还有一个问题是最上面两个链轮的跨距大概有13米,这个问题除了加大张紧力度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如果是13米的话,我建议用齿轮齿条传动。齿轮参考等离子切割机结构,做成浮动的,齿轮与齿条的中心距可以自动调节。

网友(点评):
市面上有很多低精度的齿条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000!!!!!

嗯。跨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直接用双排链条来固定小车,如果小车有轮子的惯性大的话,停车时可能带动电机继续转动,再就是看你的结 ...

用液压缸张紧电机上面的两个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用法,但是,我不是你这样玩的。电机上三个链轮,绕一下后刚把小车压在轨道上。可能和二楼讲的一样 ...

我还想问的就是这个跨距很大,链轮的张紧除了加大张紧力度,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的就是这个跨距很大,链轮的张紧除了加大张紧力度,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

完全靠张紧力度加大,链条损坏快
可以在中间加几个导轮

网友(点评):
馊主意。最好的设计是只用两端两个链轮,链轮多了会打架。

网友F:
光从你示意图看,转一圈下来的时候小车要被链轮挤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光从你示意图看,转一圈下来的时候小车要被链轮挤压了

这是来回走,不存在转一整圈链条的情况!我们的n扭管机就是这么干,链条便宜

网友:
感觉可以,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最上面两个链轮的跨距大概有13米,这个问题除了加大张紧力度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吗

这个小车在水平方向的阻力得有2-3t,齿轮齿条也会没有一点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来回走,不存在转一整圈链条的情况!我们的n扭管机就是这么干,链条便宜

你们的扭管机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结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液压缸张紧电机上面的两个链轮

这么长的距离你就这几个链轮,够呛!

网友(点评):
最好的设计是只用两端两个链轮,链轮多了要打架。

网友:
小车采用导向轮加齿条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长的距离你就这几个链轮,够呛!

我的意思是没画托辊轮简单来说就是无齿的链轮,或者说是托板,这么长的距离只靠张紧估计链条下垂的厉害

网友H:
楼主的设计不好。
链轮链条传动,不要说用专门的输送链,就是用普通的滚子链,传送距离14米其实算不了什么。
长距离链轮链条传动,最好的方式是只用两头两个链轮。不管是链轮轴线是水平还是垂直。
长链条传动,必须考虑链条的支承。不可能只靠张紧来保证链条的运转。理由很简单,两点支承的长链条,中间必定有扰度,拉直的力为无穷大。
链轮轴线垂直,才需要一定的链条张紧,像楼主这样的传动,链条上半部分有支承的话,张紧力会由下部自然下垂的链条给予,根本无需再考虑张紧的事。
长链条传动,决计不要做中间设置导向链轮这样的蠢事,尤其尤其是在链条的松边。即使再高端的链条,链条一长,不会没有扭摆,用导向链轮管不住的,只能用有足够宽度的托辊或托板支承链条。

网友(点评):
大师正解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I:
1、觉得这么大跨度应该用自动张紧,不然运行对链条延长很容易松快;
2、电机传动位置是否合理,如果张紧不是自动调节的话,链条会松开,无法传动;

是否不考虑链条张紧做两边链轮直接传动,如图在1、3位置直接电机离合正反向运动,2、4过渡轮同1、3同转速(保证传动轮包角),链条不去张紧延长的在下面自然下垂,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不知道这样精度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I:
1、觉得这么大跨度应该用自动张紧,不然运行对链条延长很容易松快;
2、电机传动位置是否合理,如果张紧不 ...

通过看上面几个老师的回复,我觉得hjj553110老师的方案确实比我做的靠谱。如果按照老师您做的图纸上看的话,1和3电机分别用两个电机驱动,小车往右走的话,3号电机顺时针转动;小车往左走的话,1号电机逆时针转动,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像害怕伏枥大师解释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扭管机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结构呢

简单,实用,便宜,精度毫米单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看上面几个老师的回复,我觉得hjj553110老师的方案确实比我做的靠谱。如果按照老师您做的图纸上看的话 ...

不用这样称呼,我不是专业做机械设计的,对的,1轮转的时候要带动2轮同步转动,3轮转的时候要带动4轮同步转动,我觉得这么长的链条延长是个问题,平时我们短距离的都延长很多。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楼主一定要用链条吗
感觉如果就一个小车来回走可以用钢轨和带动力的轮子代替
本来你的小车上面也要有轮子吧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电源是个问题,如果就用链条,可以考虑链条外侧带滚轮或者是内部轴套是辊轮的链条

网友:
可以吧,把张紧方向换下,看的顺眼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设计不好。
链轮链条传动,不要说用专门的输送链,就是用普通的滚子链,传送距离14米其实算不了什么 ...

听大师这样一说,我觉得这个方案就真的不太适合了!本来刚开始提出这个方案是想通过一个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小车的行走并克服小车行走的大阻力,现在看来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在链条没有张紧的情况下,单个电机要带动小车行走,链条干涉的情况就非常严重

网友:
如果运行不频繁的话,直接地上铺两个轨道,然后买个4轮电瓶车改装一下就可以了,方便省事!以前我们厂里用来做检测用的往复小车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