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请教

楼主(2016-04-06):
目前的情况是:液压表22的压力调节不上去(通过溢流阀13调节),只能到6MPA;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序号18(外控顺序阀有何作用)?为啥调节它的时候表22的压力也会跟着变大?
烦劳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6-4-20 14:19):
出现新情况,表22压力与表23压力同步??什么情况??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查看序号6泵有没有问题。
还有序号13溢流阀下面的那个单向阀是否密封住了。如果单向阀没封住,那么两个泵都以图左边的那个5MPA的溢流阀溢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查看序号6泵有没有问题。
还有序号13溢流阀下面的那个单向阀是否密封住了。如果单向阀没封住,那么两个泵都 ...

序号18是13下面的那个阀吗?那相当于一个压力补偿

网友B:
本来只有18工作(加电),13的手调才有效果.
先确认工作油缸的油封没问题.
再检查18的阀芯是否卡死.
做这些的前提是双联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序号6泵有没有问题。
还有序号13溢流阀下面的那个单向阀是否密封住了。如果单向阀没封住,那么两个泵都 ...

首先谢谢你的指点,5MPA处溢流是什么意思?此阀出现问题了吗??它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只有18工作(加电),13的手调才有效果.
先确认工作油缸的油封没问题.
再检查18的阀芯是否卡死.

可是18是一个外控顺序阀,没有电控,只有螺栓可调节;跟他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序号18是13下面的那个阀吗?那相当于一个压力补偿

不是,18是一个外控顺序阀 装在图中左侧最下面的位置。

网友A:
如果13下面的单向阀封不住,那么两个泵从此处导通,系统压力都从5MPA的溢流阀溢流了。有此单向阀封住,6号泵才能建起高压,13处才能调起压力。当然前提是两个泵都正常工作,17处换向阀中位能封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18是一个外控顺序阀 装在图中左侧最下面的位置。

你的图是错的么?
13与18明明是叠装在一个座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是错的么?
13与18明明是叠装在一个座子上的

图纸是供应商给的,应该是不会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是错的么?
13与18明明是叠装在一个座子上的

你这个低压泵和高压泵是分开调的.
表23显示的是低压泵(大流量)压力,表22显示的是高压泵压力.

表22右侧不就是13与18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13下面的单向阀封不住,那么两个泵从此处导通,系统压力都从5MPA的溢流阀溢流了。有此单向阀封住,6号泵 ...

是的,如果液压油比较差(乳化或杂质多),单向阀卡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C:
此图为高低压并联泵,一个压力低但流量大,可使液压缸动作迅速。一个压力高流量小,可以使液压缸压力提高。
B1为高压工作缸,设计压力13MP。B2为低压缸,5MP.
问题出在两缸共用高压油路上,压力互通。所以22的压力上不去,只有6MP就说明问题。
解决办法,在进入B1缸高压油路上加个单向阀。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哪里可以看出哪个缸是高压哪个是低压。

左下角为B2高压油路,超过5MP就会卸荷,表23显示不超过5MP,所以B2为低压缸。
同理B1为高压缸。但两缸压力不能相通,所以B1缸压力上不去。

网友:
YV15应该是流量比例阀
YV18应该是压力比例阀
可以先检查放大板输出给YV18的电压是否可调
如果放大板没问题.
问题只能是:
高压泵问题
YV18比例阀问题
单向阀问题
油缸活塞的密封问题
四者之一

如果油质比较差
重点查单向阀和YV18比例阀的卡死问题

网友:
其实,液压机械出现故障,70%的故障是因为电路问题.
比如楼主的问题,如果高压位置开关松动或移位,
根本就没有得到启高压的指令,当然不可能有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图为高低压并联泵,一个压力低但流量大,可使液压缸动作迅速。一个压力高流量小,可以使液压缸压力提高。 ...

加个单向阀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在什么状况下测的压力是6mpa,如果给出测试条件,就很好判断了。

常态下,压力表22顶缸高压压力最大数值,上不去了,正常情况应该可以到13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图为高低压并联泵,一个压力低但流量大,可使液压缸动作迅速。一个压力高流量小,可以使液压缸压力提高。 ...

实际上B1是不需要太高压力的,相反B2反而需要高压,原理图是供应商提供的,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低压泵和高压泵是分开调的.
表23显示的是低压泵(大流量)压力,表22显示的是高压泵压力.

是的,确实13下面有个18,但是实际装配中并没有18这个阀,左侧最下方倒是有;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个减压阀(14)就好了,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个减压阀(14)就好了,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学习了!
56点直回油箱的,看来减压阀内的单向阀坏了.

得到经验:
压力升不上去,任何有流回油箱的阀体、元件都可能是罪魁祸首。

哈哈,液压系统本就是这样。
等于没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56那个地方叫测压接tou

那就无法解释它会影响22表压升不上去.
除非,换的零件根本不是它.

网友E:
真羡慕你们这些会画图的,我现在就做液压系统跟液压执行机构的销售。可液压原理一点都不懂。才入行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羡慕你们这些会画图的,我现在就做液压系统跟液压执行机构的销售。可液压原理一点都不懂。才入行几个月。

哈哈,图也不是我画的,供应商提供的,俺也不会啊!!

网友F:
没看懂,按道理 不改设计换什么阀也没用,一个高压油路2个溢流阀工作,永远低压起作用,还有小泵没有溢流阀,难道泵上自带的,不然不爆炸,谁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按道理 不改设计换什么阀也没用,一个高压油路2个溢流阀工作,永远低压起作用,还有小泵没有溢流阀 ...

左边18处的5MPa溢流阀只能调低压泵的压力,
而右边12处的组合阀(YV18与13溢流阀组成的应该是压力比例阀)不但能调高压泵压力也能调低压泵压力。
不清楚这个液压系统的电路控制系统是怎样的,是编程控制还是简单的位置时间控制。
简单来说,当油缸前进受阻压力达到左边18处溢流阀设置的压力,而且此时碰到高压位置开关,开始起高压,
高压泵的压力就会通过18处的溢流阀使低压泵最大泄荷,而11处的单向阀使得高压压力不会降低。

网友B:
1、液压系统禁忌带负载启动,除非特殊要求。
2、油泵启动后,22表和23表都应该趋近于0,否则,毫无疑义的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液压系统禁忌带负载启动,除非特殊要求。
2、油泵启动后,22表和23表都应该趋近于0,否则,毫无疑义的能 ...

启动后压力是基本回零,但是在工作过程中是需要顶压缸是需要10MPA左右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回路由于没有元器件列表,所以我就以我掌握的知识解释下。该回路是双泵供油快速运动回路,首先启泵后。 ...

首先多谢您的参与,它的实际工况首先是泵启动,左侧顶压缸工作(动作由快进转工进)压紧工件(此时表22压力需10-14MPA);表23顶出缸压力近乎于零,工件完成后顶压缸卸荷(表22压力归零)顶压缸快速退回,此时顶出缸工作,顶出工件(表23顶缸低压压力需要2-4MPA)左右;然后顶缸退回(表23压力归零);依次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您的参与,它的实际工况首先是泵启动,左侧顶压缸工作(动作由快进转工进)压紧工件(此时表22压 ...

(动作由快进转工进)
不要小看这句话,是点睛语。
从这句话可以知道,硬件上这个点有一个位置开关(行程开关、接近开关等都可以),就是启高压的开始。
该开关前移,高速会冲击工件;该开关后移太多,因低速(速度会降低87%左右),夹紧工件所用时间太长。
这个转换,起关键的元件就是减压阀。
所以,如果你设计的液压系统只是一个单泵,没必要用减压阀;如果液压系统采用高低压泵(无论是组合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减压阀必不可少。

网友B: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张液压原理图很难解释“换个减压阀(14)就好了”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张液压原理图很难解释“换个减压阀(14)就好了”的结果。

我也有些迷惑,但事实就是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动作由快进转工进)
不要小看这句话,是点睛语。
从这句话可以知道,硬件上这个点有一个位置开关(行程 ...

减压阀的作用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减压阀的作用求解

比如在油缸运动的过程中,系统压力实际是不高的,这时如果不用大流量泵而启用高压小流量泵,只要减小高压泵的溢流,减压阀输入端压力就会迅速增加,从而使低压泵迅速溢流,单向阀截至.

直白说,减压阀就是阻尼高压力迅速传递的。

网友:
18应该是标有5MPa的外控顺序阀,调节溢流阀13,22压力6MPa上不去,负载决定压力,说明有6MPa的负载,图中只有18属于负载。并且调节18,22压力随之上升,说明要不高压泵6坏了,要不就是13下面的单向阀起不到反向阻隔的作用。赞同8楼的观点

网友(2016-10-11):
换减压阀(14)?但56点应该是放气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