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的标注方法

楼主(2016-04-06):
请教论坛各位大神,表面粗糙度的标注方法是怎么样标注的,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小弟是新手,每次看到什么1.6,3.2就头痛

网友:
兄弟啊,这么基础的问题,随便找个手册翻翻就知道了呀,实在懒得翻手册百度一下也行啊,做机械设计,一定要知道怎样取得需要的知识,没事的时候各种手册啊样本的也要常翻翻,尤其是基础的东西,早晚都要用到,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大侠不是搞机械的吗?

网友:
根据使用场合和要求来定所需的粗糙度等级。

网友:
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
手册里大把百度里大把
http://www.hyvsr.com/TechView.asp?ID=412&SortID=32
发个;链接给你自己看

网友:
这属于《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里面的知识了,包括表面粗糙度的定义,选定原则,标注方法等等,弄本书看看最好。
拍了书里几张图,先凑合着看吧。

网友:
以后这种问题最好还是自己百度吧。。。。。

网友:
越小精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