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各种表面处理的价格

楼主(2016-04-06):
请问抛光,磨削,电镀(电镀、热镀),喷漆,酸洗,达克罗,发蓝等表面处理的价格?请各位大侠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这得多大的大侠才能指点清楚啊

网友B:
直接在网上找相应的供应商来给你报价吧,各个地方不一样的

网友C:
直接报价,然后汇总对比一下

网友D:
直接问专门做这个的人呗,多问几家,再统计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不同的批量,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供应商都是价格不一样的,让人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批量,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供应商都是价格不一样的,让人怎么说???

你说的我都可以理解。但其实我不需要多么详细的。比如电镀和热镀,哪个贵?大概价格分别在什么范围即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问专门做这个的人呗,多问几家,再统计一下就知道了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报价,然后汇总对比一下

恩。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网上找相应的供应商来给你报价吧,各个地方不一样的

恩。就深圳地区的,然后大概价格范围即可,我不需要多么准确,只是想了解这方面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大的大侠才能指点清楚啊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深圳地区的表面处理价格范围,不需要多么准确,只是想了解这方面行情。其实一般的机械工程师有经验的对这些都是比较了解的。

网友B:
不同的材质、大小、形状,和表面处理的不同程度,价格都有相差的,你这个问的就有点杂了,而且这是在网上可以自己找到的,你在这里问,人家都没那个时间来给你一个个的说明啊。  能自己搞定的还是自己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材质、大小、形状,和表面处理的不同程度,价格都有相差的,你这个问的就有点杂了,而且这是在网上可 ...

好吧。多谢哈

网友(2020-10-17):
那要看什么材质 规格的产品。有些产品对应合适的表面处理,价格相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