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齿轮泵输出流量不稳定

楼主(2016-04-06):
有个混合环氧树脂胶的设备,高粘度触变性流体 (牙膏状),A胶为主剂 粘度较高,B胶为固化剂 粘度较低。使用SEW变频减速电机驱动齿轮泵,采用压力表和流量计,反馈控制流量。两种流体粘度具体数据不知道,2路的压力表都是100bar变化5bar左右。2根1寸的管 流量7kg/min。现在流量会有约5%的时间突然不稳定,偶尔A多 偶尔B多。
两个泵大小一样,A泵转速78r/min, B泵转速22r/min。
会不会是齿轮泵模数较大,转速太慢的原因呢?

网友:
楼主这里说的齿轮泵应该是3片式融体泵,78r/min的转速,如果介质粘度大,恐怕还高了些。出现流量变化,最可能的原因是供料不足,吸空了。
如果有过滤器,一定是过滤被堵。
可以采取适当提高料温以减低粘度,或者使用加压料罐供料。

楼主:
这个是胶是混合粘接风电叶片的,装在圆桶里的,用了加压的装置,把胶压进泵的进料口。胶桶是放在恒温房里的,保持粘度变化不大。信任胶内部无杂质,所以没有过滤器。两种胶最终是从2个管子汇合到“静态混合管(多节内部有螺旋状分割片的塑料圆管)”内,均匀混合成一体的,再从出口排出。
以前的B固化剂是蓝色的,现在使用的B固化剂是粉红色的粘度降低了。觉得B泵的排量应该减小,转速应增大。
这个是公司以前的员工研发的设备,也没有个计算书,我只知道外在的设计原理。本人流体力学懂得少,只有靠定性分析。

楼主:
此设备是用于混合粘接风电叶片的胶的。是公司以前员工仿外国的设备,没有计算书。设备和圆胶桶是放在恒温房内,保持粘度变化不大。
A、B两路胶通过加压装置,压入齿轮泵内,泵再把胶输送通过压力表和流量计,最终汇合到一根“静态混合管”中。(静态混合管是一个圆塑料管,内部有多节螺旋状分割片,使得胶均匀混合)
以前的B固化剂是蓝色的,现在换了粉红色的粘度降低了,然后就出现偶尔会有一小段混合后的胶颜色偏红、偶尔颜色偏淡。
可能因素:
1.胶桶内部有一些空气泡,或加压不足供料吸空。
2.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偶尔超高或太慢。
3.齿轮泵模数太大(排量大),转速太慢,胶间歇性送出.
4.流速太快,出现紊流。
现在只能更换泵、压力表、流量计、变频器,等各种设备,改变流量、压力,一个个的试了。哎

网友(2016-06-23):
供料不足,吸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