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蹦极弹力绳和滑轮拉动滑块

楼主(2016-04-06):
现有一台设备上有一根导轨滑块,滑块用行程400的不锈钢气缸推动,但是由于结构问题气缸的缸身露出设备很长,占用空间较大,所以想要改善。
我想了一个装置如下图,气缸换成行程200mm的放在中间,气缸杆推动一个动滑轮,动滑轮上绕着的是刚性绳,刚性绳子的一端固定,另一端连接到滑块上,实现气缸行程的增倍。
滑块的另一个方向用弹力绳拉着绕过另一个静滑轮固定,当气缸推出时弹力绳被拉开,气缸的电磁阀换向时停止气缸的供气,由弹力绳拉着往回走,同时控制气缸的出气节流使运行平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结构,弹力绳的使用寿命有多少次(设备每天往返1万次),这样的工况磨损会不会太大。
图中绿色的部分是新增的部分,红色是弹力绳。

机构负载只是滑块的摩擦和滑块上机构的惯性,重量约3KG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弹力绳的弹力应该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弹力绳的耐磨性能不能扛住每天上万次,这样的机构可不可行,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为什么不用弹簧呢?

网友(点评):
机构的两侧都要没有空间,所以没有弹簧的空间。

网友:
行程倍增可以使用气缸推齿轮配合齿条来实现

网友(点评):
用齿条时齿条的长度要比行程长,走到两端时齿条全部外露,还不如直接用长气缸省空间。

楼主:
人好少,问题有点低级了,再顶一下看看会不会人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