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泄压阀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4-06):
图中产品为手压式黄油枪的安全泄压阀,要求是当压力达到9500~10000psi时,泄压阀打开。
        压簧的预承受力为5KG,长度15.7mm,线径1.1mm,材质T9.
        按图生产后实际测压时,产生的问题有:
        1)当进油口为1mm时,压力达到要求值时,阀体的端盖无法进行微调节;
        2)当进油口为2mm时,压力只能达到500psi,阀体就打开了。
        因产品验收标准允许的压力误差值仅有500psi,所以必须要有微调功能。
        小弟对弹簧这类设计一无所知,求前辈就这个产品的缺陷全方位指点。
        拜谢!

网友:
1mm和2mm的孔产生的力是成倍的当然开启压力成倍下降了!

楼主:
在流速相等的情况下,2mm的流量是1mm的4倍,问题是没能帮偶解决实际微调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流速相等的情况下,2mm的流量是1mm的4倍,问题是没能帮偶解决实际微调的功能

你还是没有理解!不是流量!是作用在弹簧说的力!同样压力的油4倍面积作用力大好多?当然开启压力就下了了!

网友(点评):
你还是没有理解!不是流量!是作用在弹簧上的力!同样压力的油孔4倍面积作用力大好多?当然同样的弹簧,开启力是一定的,孔大了开启力大同样弹簧开启(压强)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