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16-04-06):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最近在学习关于工艺的问题。在此想求教各位前辈,拿到一个零件图后,该如何确定加工工艺,具体是哪些步骤呢。感谢大家赐教。

网友A:
多在网上搜索有关机加工艺的内容.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太详细,在这里我补充一下我我现在的方法。

我1,需要看这个零件的功能,需要装配图。
   2,考虑零件的生产量,确定机床与夹具的使用情况
   3,找重要加工表面,然后根据重要加工表面来选择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在网上搜索有关机加工艺的内容.

可能我说的不太详细,在这里我补充一下我我现在的方法。

我1,需要看这个零件的功能,需要装配图。
   2,考虑零件的生产量,确定机床与夹具的使用情况
   3,找重要加工表面,然后根据重要加工表面来选择加工方法

网友B:
看我的帖子机械制造纪实03—电机座制造工艺定型历程
工艺设计得要熟悉很多的设备,即现场实践经验,作为在校学生,先练习填工艺流程卡片就行了,这方面我发了不少帖子,你可以看看。

网友C:
1.看总装图了解零件的功能,同时也能分析出零件的关键加工部位。
2.有些锻件需要确定零件的回厂状态,有的是锻件回厂,有的是毛坯回厂,这都会导致工艺的不同,假如是毛坯回厂,可能就需要自己家做粗车以及热处理。
3.看零件图的公差尺寸以及粗糙度要求,确定零件的加工方法和工序安排以及工步安排,如何装夹如何校表诸如此类的
4.考虑零件的批量,确定机床与夹具
算是对四楼的一个补充吧,说的不对的还请指教哈

网友D:
从纯粹的加工方角度看的话,第一个就有天大的问题。

照着图纸加工就是了,还要装配图?

比如我外发一个零件的加工,如果人家跟我要这个零件的功能或要求上级装配图,那只能让我认为这家不靠谱:或者,加工商想篡改图纸内的参数;或者,想偷技术。

图纸,就是出图方和接图方之间的责任划分依据。图纸错了,是出图方的责任;加工出来的东西不符图纸,就是加工方的责任。

因为这种加工方的自以为懂或自以为厉害或任何其他原因并未经出图方的同意擅自更改图纸内容,我是倒过血霉的人。

真的聪明?那就别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图纸是什么样的,就怎么加工。

没法加工?直接跟委托方说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加工。做到这点太简单了,只要抛弃中国人那种莫名其妙的“面子”意识。

太多的场合,你给人家“面子”了,同时也毁了人家的“面子”了。

(太多的场合,你跟人家要“面子”时,同时也已经毁了自己的“面子”了。)

在内地长期出差的这段日子,我特爱让那些拿“面子”说事的人们使自己毁掉自己的“面子”。

“面子”,不就是一层一捅就破的“面具”嘛。中国的“面子”,绝对不等于“自尊”。

我本是供应商的位置,捅人家的“面子”多了,反而身价上来了,呵呵呵。。。为什么?你理解吗?

网友:
条件太笼统。先看使用用途和使用要求,再根据材料确定加工方式和加工工艺

网友:
我是搞机加工工艺的,我们可以相互探讨,学习下。QQ943424503

网友:
其实书本讲得很祥细,楼主最好找个机会实习吧

网友:
     这个有点大。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网友(点评):
能说清,一句话而已

网友(点评):
首先要知道 常用机床都能加工什么。例如车床比较适合加工回转类零件。这样给你个零件你知道需要用到什么机床,再一个要知道粗加工精加工能达到什么样精度,还有零件的形位公差精度需要怎么保证,多在车间观察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帖子机械制造纪实03—电机座制造工艺定型历程
工艺设计得要熟悉很多的设备,即现场实践经验,作为在 ...

嘎嘎,

按图纸加工各部达尺寸,保证零件公差及技术要求。

网友:
的确,根据图纸要求做就可以了,遇到做不到或者做不出的就提出来讨论,双方都确认好后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帖子机械制造纪实03—电机座制造工艺定型历程
工艺设计得要熟悉很多的设备,即现场实践经验,作为在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总装图了解零件的功能,同时也能分析出零件的关键加工部位。
2.有些锻件需要确定零件的回厂状态,有的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纯粹的加工方角度看的话,第一个就有天大的问题。

照着图纸加工就是了,还要装配图?

谢谢您分享,由于我没有在现场干过,还咋爱学校内,看到的零件图有时候加工并不能很详细的反映出来我需要的参数,所以我喜欢先找关于此零件的装配图。擅自更改我应该是没有这个毛病的,但是听您一说,我应该细致的问清楚关于零件的问题,这样要好于要装配图。可能偷技术也是我潜意识里的吧,毕竟刚毕业什么都是空白。

网友(点评):
瓜田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