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处理和深冷处理一般放在热处理中的哪一步

楼主(2016-04-06):
淬火,退火,回火,冷处理该安排在哪一步

网友A:
热处理书籍就可以查阅到这问题的肯定答案。

深冷处理可以理解为二次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书籍就可以查阅到这问题的肯定答案。

深冷处理可以理解为二次淬火。

好的谢谢

网友:
多查手册吧

网友:
淬火回火后四小时之内冷处理

网友:
楼主你好
你提到的淬火  退火   回火  深冷应该安排在哪一步
这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看您深冷处理的目的  如果是为了提高硬度和耐磨性 那淬火+深冷+回火
如果为了提高韧性和稳定尺寸 淬火+回火+深冷+低温回火
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完全对  具体产品具体分析